状元
电机这个月坏了3次,求原因

楼主(2012-07-24):
我们的立体车库有一台库的升降电机被烧了后换了一个修好的上去用了4天就被烧了,然后又换了一个上去只用了一天就被烧了。3次电机绕组烧的都是同一相的。电机线路,控制回路全是好的,热继也没有跳,电机也是以前的升降电机修好的。能查的全部都查了就是不知道原因。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返修有问题

网友B:
热保护是否过大,接触器触头是否完好,接线端子是否压紧?
只有接触器没有查看了。今天查看一下

网友C:
电源,一次回路

网友D:
从坏的频率看主要该是缺相或主回路接触不良导致线圈过热,可拆开电机检查线圈如果是单相线圈有过热现象即可判定,可检查接触器及断路器有无接触不良存在,维修或更换主回路开关紧固主线。
就是电机坏的时候温度很高,今天打算把主回路的两个接触器都换了来看效果。

网友E:
电机参数不一样了,换个新电机吧,铜线的

网友F:
像这情况我遇到多次,把正反两个接触器换掉,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应该是有一个接触器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G:
是不是锥形电机啊 如果是的话 那么就是维修电机的问题 重绕电机和普通电机的绕法不一样的 绕好的电机装上以后你可以测他的电流 不好的话是不平衡的 而且空载电流也很大的接近额定电流了

网友H:
电流不平衡,缺相,空开等一系列的原因,难度不大。

网友I:
机械方面有问题;可能运行时哪一个地方吃力;正常是看不出来;重点检查传动部分;另外用西门子或者施耐德的热保护调整好;

网友J:
三次烧的都是同一绕组,楼主居然不检查主回路

网友K:
接触器缺相了吧
电机这个月坏了3次,求原因
http://ymmfa.com

网友L:
电机220v的吗
喜欢工控

网友M:
热继是否有缺相保护?????????

网友N:
是不是应该加个放电装置啊!?
QQ:569456723

网友O:
是不是缺相烧的?

网友P:
热继电器的质量不行啦我,还是电流值调太大了

网友Q:
测电机电流和端子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R:
热继电器有没有呀 还有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值是否调太大了。

网友S:
线路肯定有问题,肯定缺项了。不要怀疑电机修的质量问题

网友T:
1、电机用接触器带,那可以肯定接触器有问题,即刻更换接触器触头;
2、多大的电机,用个变频器撒,烧了这么多,已经够买一个变频器了;

网友T:
1、我这边也有5个类似立体车库的设备,用的是变频器,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除非刹车盘调节不当;
2、对于提升机类的电机配备变频器必须是电机功率的2倍。所以你可能要配备一个2倍电机功率的变频器;
3、如果还出先问题 记得通知哥,哥对这个特别在行;

网友U:
接触器可能该相接触不良,外表看不出,使用一段时间,桩头发热过电流,用红外线测温枪测一下温度。
你们老板真牛,不差钱!

网友V:
电机转速,控制方式,
接线确认,负载确认,
电机工作环境确认(工作温度)

网友W:
主接触器可能有一相触点粘连,或三对触点两高一低。换了试下。

网友X:
建议把接触器 热继电器换掉
有刹车的的话 看下刹车片是否过紧

网友Y:
遇到质量差的接触器,断路器等,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向朋友学习

网友Z:
7楼说的很好,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没办法后这么干的,就好了。

网友AA:
你详细的说你这个电机的型号,接这个电机的主回路。

网友AB:
這可以要查一下。好像不太好用的樣子說,會不會它的負荷太大呢,電壓對不對呢

网友AC:
加装缺相保护器

网友AD:
建议大家不要再回贴了,楼主肯定解决了吧,也不上来说一下到底哪的问题!

网友AE:
引用 网友J:
三次烧的都是同一绕组,楼主居然不检查主回路
同意,同意!
我的维修工,换3个接近开关,烧了,也死不悔改的准备继续换

网友AF:
1机械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2检查是否有端子松动或接触不良,三相电缺项等

网友AG:
这种情况你得从头到位检查你的三相电接线柱有没有接好,还有如果中间有接触器,你一定熬要看触电有没有烧黑。一定要排除三相电接触不良的问题。由于接触不好,缺相导致烧坏电机。在这些都是好的情况下,你要量你的电机电流,是不是超过负载。还有你的热继电器是不是挑的大了。不跳。装上去要经常检查它的电流,看他是不是平凡的反复动作,想那种,停一下,开一下,或者正转一下,反正一下,往返频率太快,或者经常停下来,减速太快。最后才怀疑,别人电机绕的不好。

网友AH:
电机正常通电试一下,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相等,再检查一下线路是否缺相,应该不是什么难的问题,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AI:
引用 网友J:
三次烧的都是同一绕组,楼主居然不检查主回路
同意,同意!
我的维修工,换3个接近开关,烧了,也死不悔改的准备继续换
这是老板不尊重技术人才吧,请一个便宜的技术人员你就要给他额外支出好多材料钱来给他交学费啦

网友AJ:
兄弟:我谈谈我对维修电机这方面的看法。
以前也是修回来就用,但偶尔也出现外修效果过烂常常用不到一个月就会烧。
到现在,我们都要求凡是修回的电机。外修老板要保证他运行的功率与电流的安数正常,还得保修三个月。
从此后就很少出现修后的后遗症。
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电机。额定功率与额定电流都是规定死的。在外修的时候老板会因利益关系少摇线圈或用
含铝的线。。。这样他的正常功率会改变的同时电流增大而烧摇组线圈。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AK:
先查电路,在查机械。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AL:
有一相欠压,或时而缺相,重点查主回路和电流。
追求卓越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AL:
有一相欠压,或时而缺相,查主回路,和电流就知道原因了。很简单
追求卓越

网友AM:
只一相出问题,说明你的电机是三角形的,与过载无关,断相了

网友AN:
热继电器好不好

网友AO:
电流不平衡,缺相,空开等一系列的原因,难度不大。好好检查一下,有时候测量显示的是假象

网友AP:
看看是不是机械有地方不型 导致电机超负载运行

网友AQ:
是不是频繁启动呀?是的话,建议用降压启动。
-------bwhzg

网友AR:
重点检查电机的三相电的电压、电流

网友AS:
我们公司外修的潜水泵经常只用了几天就漏电跳闸了,叫我去查,我说,我是不会去的,明显是没有修好啊,一定要老板维修的电机质保,不然的话钱太好挣了。

网友L:
换一家绕线圈的
喜欢工控

网友AT:
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
有电路设计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本人有6年电路设计经验,单片机经验丰富。
jihuq@sina.com
QQ: 77577286

网友AU:
电机烧坏,多为缺相过热,电流不平衡状态下,连续工作所致.检查控制回路的触点动力源

网友AV:
检查主回路,可能是电源缺相

网友AW:
简单说就是缺相,或有一相电压达不到》

网友AX:
肯定是缺相,检查一次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