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本人在项目中遇到一个情况,我有3个CPU站,想在3个站之间进行读写操作!请教各位大侠们给支个招?
同时想对下位站中地址进行上位站的读写,且该地址在下位站中同样可以读写?各位大侠能给支个招呗?

网友A:
设置好主站,然后划定各自BW范围

楼主:
楼上的tonyyun你好,我的通讯参数设置的和你说的差不多,就是只能读不能写,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你主站设置是可以的,各自的分站设置都如图,开始 结束范围设置进去就好了。

网友A:
一个项目的例子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 下载积分:+15(ymmfa) 好人!

网友A:
    子站的设置

楼主:
    呵呵,是的,我也发现了从站设置中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的管理站就可以读写从站中的数据了?

楼主:
    还想请教下,如果我想对从站中的一个W地址进行上位和下位的读写操作的话,应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