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法输出频率

楼主(2012-07-25):
三菱A700变频器FWD(正转)灯闪烁怎么回事,供电正常,电源输入正常,输出电源没电,无频率显示
参数也清除了,是不是哪些参数清除不了。
!!!

网友A:
没有给定频率,或者给定频率为0HZ???
给了,内部,面板都给不了
!!!

网友A:
面板上显示的输出频率有变化吗???
面板上不显示频率

网友B:
可能是没有给频率…你试试闪烁的时候…转那个面板上的电位器…按一下SET键
一楼说了 。试过了没用。
短接RH,SD,STF. Pr4设置40也是不行

网友C:
正转运行时应该是常亮吧。
闪烁

网友D:
你的给定方式和参数是否匹配?再就是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寂寞相思树

网友E:
给定频率方式和参数设置是否正确,看看参数PR79的设置.

网友F:
FWD闪烁的意思是:你给了正转运行的命令,但是没有频率指令。比如说外部接线方式FWD端子和SD端子之间闭合,而SD和高速、中速、低速之一之间没有接通或者频率给定是面板给定。所以检查接线和运行方式给定的参数PR79。

网友G:
1,可能参数设置不对,比如PR79。
2,高中低速端子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