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三菱Q系列高性能CPU PLC中的数据寄存器D,有没有像FX系列一样,一定范围具有分别不同的功能,怎么个范围啊。有断电保持之类的分别吗?
技术无界

网友A:
Q系列的好像在PLC参数里是可以设置的,在参数里的软元件设置里更改对应的锁存起始和锁存结束值就可以实现
那这么说是不是数据寄存器D就没有点位范围划分而言了???

网友B:
在参数设置中,可以任意设定锁存的起始和结束地址,但要注意它是有点数限制的
哦?那这么说是不是Q系列的数据寄存器D就没有点位范围划分而言了???

网友C:
在参数设置中,可以任意D0-----D?????断电保存型但不能超过CPU最大限制数据寄存器D 的数量
全是断电保存型吗

网友D:
非常感谢,那这么说是不是Q系列的数据寄存器D就没有点位范围划分而言了
  • 下载积分:+1(snails)
  • 承接上海周边地区非标电气设计。QQ86453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