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定时中断与定时器中断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2-07-25):
S7-200的定时中断0,1与定时器中断T32 T96有什么区别吗?
请群里兄弟指教。

网友A:
定时中断是按照设定的时间每XX毫秒执行中断程序一次,循环性的执行;
定时器中断是定时器CT=PT时执行中断程序一次,定时器计时到设定值才会执行。

网友B:
一楼完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