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这段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2-07-25):
S7-200PLC,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LD 常ON:SM0.0
MOVB 16#09, SMB130
MOVB 16, VB100
MOVB 16#1, VB101
MOVB 16#05, VB104
MOVB 16#57, VB105
MOVB 16#53, VB106
MOVB 16#30, VB107
MOVB 16#35, VB108
MOVB 16#20, VB109
MOVB 16#03, VB114

网友A:
这是S7-200的通讯口自由口通讯格式设置,以及需要发送的数据设置。
下面应该还有XMT发送数据指令

网友B:
通讯初始化的子程序

网友C:
自由口通信的初始化,并且把要发送的数据也初始化了一下

网友D:
通讯程序,用于通讯初始化。

网友E:
初始化通讯程序,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