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了STEP7 MicroWIN V4.0 SP9 但是与plc通讯不了

楼主(2012-07-25):
我是win7旗舰32位系统 我装了STEP7 MicroWIN V4.0 SP9 但是与plc通讯不了 com口无法设置

网友A:
到哪一步设置不了?
初步预测电脑端设置不当或驱动不当的原因大一些。

楼主:
请见图 没有端口选择

网友B:
呵呵,估计软件没有装完,尤其是PG/PC这块,楼主可以卸载后再重新装来试试,祝好运

网友C:
我的SP8装完第一次也通信部上,自己不知道怎么搞的可以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