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通讯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7-25):
问一下大神们,我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PLC,有没有这种通讯能使USB2.0与RS422进行通讯?市场上出售的USB转RS422能不能用?谢谢各位大神!再就是能不能向我推荐几款带串口的笔记本进行编程。谢谢,谢谢!
寂寞相思树

网友A:
USB-SC09这根线缆就可以使用USB口与FX系列PLC通讯。
价格不会很高。
感谢!

网友B:
应该是先用USB转成232,,然后还有一根就什么忘记了,是一头232的,一头422,(就是连接FX系列的),还有一头是五十针!
QQ:569456723

网友C:
一楼说的很好了

网友D:
买一条,USB转232的然后再买一232转422的转换器。PLC方面买一条编程线就可以了。都不会很贵,我三年前总共投资200多,一直用到现在,没发现什么通讯问题!!不过尽量买好一点的。
非常感谢

网友E:
买一下USB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F:
版主说得对

楼主:
谢谢大神们给我的留言
寂寞相思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