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输出4-20mA电流信号短路会怎样?

楼主(2012-07-25):
DCS输出4-20mA电流信号短路后,会出现什么状况,求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A:
没有变化,和导线连接一样,

楼主:
会不会烧坏DCS模块呢 ?

网友B:
电流太小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C:
相当于局部短路,问题不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那瞬间短路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长时间短路估计才可能会对DCS模块造成影响吧,甚至烧坏?

网友D:
电流信号允许短路呀。

网友E:
电流信号输出模块内部是恒流源电路,不管负载大小,输出电流是恒定的,不会因短路而产生大电流。
但电流信号对后级的最大输入电阻到有要求,不能太大(受电流模块的供电电压所限制)。具体可见模块说明书。

网友F:
如果没有连接就不会显示出有电流,所以断路是毫无影响的,反而断路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

网友G:
短路了上级就收不到电流信号了呗。

网友H:
不会烧坏DCS模块,DCS模块内部有电阻等元件负载

网友I:
應該還好~不會怎樣,只是可能比較浪費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