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做电气和工控人员进来导论

楼主(2012-07-25):
欢迎各位做电气和工控人员来导论:各种控制柜和配电柜安装时就位在机座(机座已接好接地线)是用螺杆固定好还是直接点焊好,我个人认为点焊的比较好,接地良好,抗干扰的能力。请各位论坛里说说你们的看法。不要光看不贴呀

网友A:
同意,如果不拆的话 当然点焊好,如果要拆的话就悲剧了!

网友B:
用螺杆固定好

网友C:
怎么方便怎么做,小白的,飘过。

楼主:
接地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D:
看情况吧!

网友E:
电柜用螺杆固定好,但电柜里应预留有接地螺丁,接上地线,既保障安全又方便今后维修。
下载积分:+5(jxh668) 正确

网友F:
用螺杆固定好 如果电焊点焊的话 容易把柜子里面plc或精密元器件烧坏的

网友G:
用螺杆固定好,焊接部分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接触表面电阻增大,即接地电阻增大,影响接地效果。

网友H:
我喜欢螺杆接,因为车间的人经常要我们把设备改来改去。搬方便哦。

网友I:
不建议焊接!!焊接只是眼前省事省力,日后返修人力加倍!!!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J:
用螺杆连接,多加一条接地线。
请各位做电气和工控人员进来导论
http://ymmfa.com

网友K:
焊接螺杆,再在螺杆上用螺母固定地线

网友L:
接地要有专用接地排的,最好是用螺丝紧固才行。用焊接的方式是最蠢的!

网友M:
以前的电柜看到有焊接的 现在看到的都是螺栓的

网友N:
建议焊接

网友O:
不要焊接。也不要螺杆。放平就好了。接地不要考虑的。放过来的是5线制不就好了吗、

网友P:
用螺杆咯,焊接的不好拆啊

网友Q:
mei biya没必要讨论。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R:
个人喜欢螺杆

网友S:
必须要镀鋅螺栓才能可靠

网友T:
看用多久了,当然是焊接好,如果使用时间短,螺栓紧固也不错

网友U:
加接地点 用螺栓安装

网友V:
之前做煤炭行业的,要求必须焊接!!!!

网友W:
螺杆比较好点

网友X:
此类问题没有绝对的说法,电气安装接地系统只有电阻达到技术要求即可,

网友Y:
还是用锣丝吧````万一烂了就麻烦了!!!

网友Z:
比较喜欢用螺杆的

网友AA:
我们装都用螺丝连接。

网友AB:
根据实际情况和行业来定,总之必须保证接地电阻

网友AC:
焊接省力,

网友AD:
一直用螺丝锁的,维护方便

网友AE:
拜托接地线不是直接和机壳接好不,接地线都是有专门的线引入我们的主控制柜,在引入我们的电箱(机壳),接地线的制作可以
打地桩
埋紫铜板等
-------bwhzg

网友AF:
螺旋!接地处理好

网友Z:
各有各的好处螺杆接的容易拆 不用拆的话就用焊接的吧

网友AG:
螺杆连接比较好

网友AH:
电柜用螺杆固定好,既保障安全又方便今后维修

网友AI:
楼主:你好!我认为还是装螺丝好,如果是地线问题可以加一条地线这样不是更好点吗?

网友AJ:
引用 网友A:
同意,如果不拆的话 当然点焊好,如果要拆的话就悲剧了!
不悲剧,用角磨机磨开就可以拆了,呵呵!

网友AK:
用螺杆连接,多加一条接地线。

网友AL:
上螺丝好

网友AM:
同意一楼的说法呢

网友AN:
用螺杆固定好,焊接部分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接触表面电阻增大,即接地电阻增大,影响接地效果

网友AO:
具体情况具体操作。要看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