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可以多个点输出可以为脉冲吗

楼主(2012-07-25):
我有四个司服驱动器和电机,PLC怎么写四个点脉冲啊来控制 司服驱动器和司服电机

网友A:
三菱FX系列目前最多3轴,要4轴就必修加1PG,10GM等脉冲定位模块。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网友B:
欧姆龙CP1H有四轴100KHZ脉冲输出。

网友C:
加个模块吧,二楼正解。

网友D:
如果有2个是交替运行,可以加中继电路,PLC控制中继电路来实现伺服的交替运行。
不断向前

网友E:
台达4轴 200k 汇川 有 5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