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PLC怎么控制多台司服电机

楼主(2012-07-25):
PLC怎么控制多台司服电机,PLC只有Y0和Y1可以脉冲输出啊.帮帮忙啊

网友A:
这就好比让男人生孩子。

网友B:
多台PLC就控制多台伺服电机。嘿嘿

网友C:
请问你要控制几台伺服,永宏FBS-32MCT可以控制4台,你也可以用走通讯那样就不要高速脉冲输出了

网友D:
PLC可以扩展一个422的通信口,用通信的方式来控制。或者后面加一个高速脉冲模块,不同的厂家模块的型号不一样的。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网友E:
1S/1N/2N只有Y0 Y1可输出脉冲,所以二个
3G 3U还有Y2可输出脉冲,所以可以三个
此外可以增加FX2N-1PG,还能再多
如果用Q系列,可以使用QD75P4,QD75D4,QD70P8,QD75MH4等模块,可以很多个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网友F:
走总线通讯,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G:
用数控控制系统,一般的可以控制8轴,成本两万不到

网友H:
小型 plc 控制 5 轴的 见过
用系统总线 啥都解了

网友I:
增加FX2N-1PG,

网友J:
你要带多轴办法很多 不知道你最多带多少轴,市面上这样的plc很多台达 EH2 欧姆龙cp1h 三菱FX 2N 汇川40mtq 这些都可以带多4轴,汇川可以带五轴。如果好补能达到你要求 就要加定位模块了 。有问题可以加我516482046 一起讨论

网友K:
用总线可以控制3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