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想请教各位大哥一下 PLC加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的多点位置运动各个位置怎么才能动态添加?比如说现在是两个位置 我想再添加位置 一个 或几十个 。。。

网友A:
你把行走的距离用寄存器表示就可以了,然后DDRVI或DDRVA指令行走的距离用特定的一个寄存器表示,比如D30,D31,当你要行走多少距离,就把对应寄存器的值传到D30,D31就可以了,

LD M30(按钮)
AND M8340
LD M31
ORB
ANI M33
OUT M31
PLS M32

LD M32
DMOV  D40(位置寄存器)  D30

LD M31
ANI M8343
ANI M8344
AND X7(急停)
MPS
DDRVA  D30   K5000(速度)  Y0  Y3
MPP
AND M8029
SET M33
针对多个位置你可以设置多个寄存器,只要按下按钮时把对应位置传给D30,D31,并驱动定位指令即可,注意多个指令间要互锁!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