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程序没有问题~~~~~~~ 线也没有接错 ~~ 设置完毕后都有复位~上电后出现如下情况 ~~~485-BD两个指示灯高速闪烁~~~个人感觉有通信上~~给启动运转信号时  ~~电机没有运转~~我就把水晶头从变频器上拔了出来~~再把变频器的操作面板(PA02)安装到变频器~~奇怪的是电机运转了  ~~面板上我没有任何操作~~ ~~我想是变频器接收到了PLC中的数据~~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操作面板安装上去才运转呢~~后正传 反转  停止  我都试了  一样的情况~~~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啊  搞这行就是问题整不明白  觉都睡不好

网友A:
是不是锁定了操作面板啦?
  • 下载积分:+2(wanglong)

网友B:
    路过,期待大侠解答,你这问题也太神奇了

楼主:
    我试了两台变频器都是那现像…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没有设定好…继续期待高手出现…感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C:
    有可能你只发送了功能代码,没有发送频率代码。
  • 下载积分:+2(wanglong)

网友D:
    怎么知道程序没问题
  • 下载积分:+2(wanglong)

楼主:
    程序不是自己写的…据说别人也用过…都没问题…我勉强看得明白的样子…没有找出程序有什么问题…多谢各位…晚上回去再整整…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E:
    会不会是变频参数没设定好,比如说PR79,PR340
  • 下载积分:+2(wanglong)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PR79 设为1  PR340无法设置  设定时 ERR~~~相当老火啊 真是不知道整哪里了

网友C:
    试一下这个程序,我试过可以。
    附件: 自由口通信控制三菱变频器.rar (5 K) 下载次数:83
  • 下载积分:+5(wanglong) 非常感谢啊 再试试看

楼主:
楼上朋友你那是西门子的程序哇  ~~我三菱PLC~~~非常感谢

网友C:
:三菱PLC 与三菱变频器通信程序
附件: 三菱PLC和变频器通讯.rar (13 K) 下载次数:62
  • 下载积分:+5(wanglong) 感谢!

网友F:
    请问PLC和变频器是怎么接线的?真心求教

网友C:
    PLC和变频器接线

网友G:
    如程序没有问题,变频器可能没设定好。

楼主:
    我现在觉得变频器没有设定好的可能性大    刚刚自己写了一个  情况还是一样的~~PLC 通信格式 D8120  H0C96    变频器里设置如下  先有把变频器初始化 再断电复位
    PR117  :1
    PR118:192
    PR 119 :10
    PR120:2
    PR:121:9999
    PR122:9999
    PR123:9999
    PR124:0
    PR:79:1 高手们再帮我看看哪里设置有误 或者有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多谢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哦 ~~~有点泄气了

网友H:
    头一次听说这个问题,,,没有上面那么多猜测,可能变频器本身就是这样设置的,防止被外部控制。
    我一直想通过笔记本电脑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看来没戏了,,,
    对变频器而言,经过通讯口能改变参数设置,不能启动输出。

网友H:
    有可能通过适当设置也能从外部启动输出,,,仔细看看说明书,,要不然打电话到厂家问问吧
    不过弄清楚了告诉问们大家一声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说明书都差不多翻烂了  有关通信的参数都看了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慧根啊~~~又没有其它型号的变频器 ~~只有打电话问问了  ~~要是问题解决了~~一定告诉大家哈~~解决不了就来个~~永久沉睡~~

网友I:
    电机没有运转~~我就把水晶头从变频器上拔了出来~~再把变频器的操作面板(PA02)安装到变频器~~奇怪的是电机运转了  ~~面板上我没有任何操作

    描述有问题   1,你说485的灯亮,闪烁,你如何给启动信号的?是PLC仿真强制还是外部多功能端子?
                 2,水晶头拔出来,装上面板,参数PR79为几?1或0?还是2以上?
                 3,正转,停止,反转一样现象是什么意识?你可以面板操作正反转吗?
    我来分析一下,变频器会自动运转在你的水晶头拔了的情况下不可能是PLC程序问题,没有触碰面板就运转,可能是变频器的PLC运行参数被误设定。
        最后想问一句,变频器通讯出来水晶接头可是没有其他任何线哦。你有节其他线吗?
  • 下载积分:+1(雪峰) 好贴!

楼主:
    非常感谢长丰兄的回复…PLC是真家伙…启动信号是PLC  X上给的…485BD上的灯…平时是两个指示灯都是不亮的…给启动或停止信号时高速闪速一下…然后灭掉…通信时正转…反转…停止相应的动作都能正常执行…比如给反转信号后…把水晶头拨出来…再把面板装上去…电机运转了…面板上的RUN闪烁…给停止信号水晶头拨出…装上面板也能停止…觉得通信没什么问题…个人感觉…485到变频器的线是一条普通网线压的…距离很近也没加终端电阻…用的四线…PR79是1

网友J:
期待高手出来处理的过程。期待。。。

网友I:
PR79是1   内容是PU模式固定  正确
启动信号是PLC  X上给的?  那你的程序里面有没有回传信息?回传数据信息帧有没有接收地址?回传内容有没有占用寄存器?
设定错误  程序也不完美。正常的程序是不需要任何线的,就一烂水晶头 ,传程序吧 我帮你看看。
设定了这些了吗?   Pr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549  传程序吧 我帮你看看
虽然我也不咋地  说实话 我也是一laji,就是喜欢装下B
  • 下载积分:+1(雪峰) 精辟,好!

楼主:
    长丰兄一身武艺还这么低调~~~如此热心确实让人激动~~感谢非常~~~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哈~~
    附件: 三菱E520通信程序.zip (12 K) 下载次数:43

网友I:
    夜深了 我只能把注解不上去了,程序没什么问题呀  只是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给启动脉冲的?
    附件: 0000.zip (12 K) 下载次数:22

楼主:
    辛苦了长丰兄…启动信号就是在PLC上短接X…变频PR549里那个参数没有动过…我这本说明书上都没介绍…真的很感谢你…谢谢你们无私的丰献…
    jxh668

网友K:
    引用楼主wanglong于2012-07-25 22:44发表的 三菱PLC 与三菱E520变频器通信问题请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
    程序没有问题~~~~~~~ 线也没有接错 ~~ 设置完毕后都有复位~上电后出现如下情况 ~~~485-BD两个指示灯高速闪烁~~~个人感觉有通信上~~给启动运转信号时  ~~电机没有运转~~我就把水晶头从变频器上拔了出来~~再把变频器的操作面板(PA02)安装到变频器~~奇怪的是电机运转了  ~~面板上我没有任何操作~~ ~~我想是变频器接收到了PLC中的数据~~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操作面板安装上去才运转呢~~后正传 反转  停止  我都试了  一样的情况~~~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

    485-BD两个指示灯高速闪烁:
    只能说明线路是通的
    两边的通讯参数与指令格式要相同

楼主:
    刚才给三菱那边打了电话…变频器的工程师说…他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我的方法变频器参数清零…参数里就是…Pr79…117到124…没有其它参数…这些我已经试过N遍了…后面让我用串口调试工具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我还从来没用过呢…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I:
    变频PR549是通讯协议选择,0是三菱通讯协议  1是modbus协议  你不选好如何通讯?还有 我刚才看了一下程序  因为昨天设备图纸做到很晚  没时间来论坛,没有怎么细看你的程序,你的启动  停止  正反转程序都是共用D10-D15  怎么只有这些信息?
    我还是传一个我自己编的程序给你吧。也是我刚学习时候的程序。三菱2NPLC与E500变频器通讯,控制它的正转 反转 停止。
  • 下载积分:+1(雪峰) 好人!

楼主:
    很感谢长丰兄的大力支持…百忙之中为我提供帮助…感谢…感谢…问一下长丰兄在哪高就…我在广东东莞…E520变频器里没有549那个参数…三菱工程师说的…明天晚上回去试一下你的程序…今晚要搞通宵了…

网友L:
设置pr79=6.ok

楼主:
楼上朋友 也试过

网友L:
朋友多看手册,想想在发问,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搞这个东西花了我半个多月的时间。明天在厂里的电脑把参数读出来告诉你。我做过plc与一台fr-e500还有一台fr-e700参数可读可写,完全在电脑上操作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确有不劳而获之嫌…坦白说问了这么多…我都不好意思了…怀疑自己不太适合这这个领域…工控我是个半路出家…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很欠缺…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在胡乱学习…心态也有些浮躁…惭愧…

网友I:
我的程序里面只有正转25.5赫兹运行 停止 反转的没有写 其实与正转的是一样的 吧后面的寄存器改一下 前面的功能码改一下就OK。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C:
三菱E520变频器设置:pr77=2, pr79=1, pr117=2, pr118=192, pr119=10, pr120=2, pr121=9999, pr122=9999, pr123=9999, pr124=0, pr146=9999设定完了断电重启,按一下MODE键然后按住向上键一直到需要的频率出现停止,按SET保存频率设置,接线按说明书接线,本人试过了可以通信,x0正转x1反转x2停止。wanglong朋友试一下吧,程序如下:
下载积分:+1(雪峰) 好人!

网友M:
为什么我下载你们上传的压缩文件都看不了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尤其是长丰兄的一条龙式的全程支持~~辛苦你了~~asdqwe朋友你的出现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以前的程序没有问题的~~变频器的设置也是正确的~~有一个地方我没有设置~~(按一下MODE键然后按住向上键一直到需要的频率出现停止,按SET保存频率设置)这是asdqwe 朋友说的~~问题就出在那里啊~~折腾了这么久
谢谢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我下载你们上传的压缩文件都看不了呢??
朋友是不是没有解压呢~~我下载下来的都能看见

网友L:
给你发一个吧!触摸屏软件gtwork3 。plcfx1n变频器fr-d700一台fr-e700一台。正转反转停止。触摸屏监控电压,频率,电流,手动频率上升,下降。直接设置也可以。pr79=6 pr117=2 pr338=0 pr339=0 pr340=10 pr550=9999 pr551=9999 pr549=1 Pr118=96 pr119=0 pr120=2 pr121=1 pr122=9999 pr123=9999 pr124=1 其余参数为初始值.
下载积分:+1(雪峰) 世上还是好人多!

网友L:
MODBUS-rtu协议。原创,不是在网上找的。D8120 ;0C87

网友N:
多谢你们的宝贵的经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