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有常闭触点吗?

楼主(2012-07-26):
各位大侠:请问:有带常闭触点的液位传感器吗?

网友A:
你安装的位置调整一下,自然会有常开的常闭的,呵呵

网友B:
浮球控制器就有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三条线,一条是公共端,一条是常开,一条是常闭)

网友C:
两线制的液位传感器的话把那个浮动的反过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单接点浮球式常开常闭跟安装位置有关,如三楼说换位置即口.
多接点液位计提供常开NO常闭NC,根据需要使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