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失效安全控制问题,急!

楼主(2012-07-26):
现有一水泵向容器内注水,高液位处有液位传感器。
控制要求:若液位传感器失效,则按开始按钮不能启动水泵!

网友A:
主要问题是怎么得到液位传感器失效 装2个液位传感器呢在搞又脱裤子放屁了

楼主:
是啊,怎么才能得到液位传感器失效?有带失效反馈信号的液位传感器吗?

网友B:
如果一直注水,单位时间内应该注满,如果没满,可以判定它失效。

楼主:
其实靠时间来判定有没有失效也是不可靠的,因为有时候在注水的同时我们也在向外放水,呵呵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那你装个压力传感器吧,在底部测量液压也就知道水位的。

网友C:
在高液位传感器处建一小容室,下部留小进出口,使正常水位上升时水能进入,降低时能流出。
加一根检测进水管,此管流量应大于小出口的流量,使水能很快淹没传感器发信。
要进水前先进检测进水管,检测到传感器信号说明正常,断开检测进水管,再正常进水。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建议,7楼的前辈提出的方法太巧妙了,佩服佩服!

网友D:
冗余,然后加上软件看门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建议,7楼的前辈提出的方法太巧妙了,佩服佩服!
这个也和放两个传感器有多大区别?还佩服?
简单,可行才是王道。
下载积分:+5(tonyyun) 好贴!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F:
7楼的不错
zsh340

网友G:
很简单,高液位检测采用常闭点方式。7楼的建议也不错。如有条件最好装两个高液位检测点。这样更可靠

网友H:
加个液位继电器不就行了
学习中

网友I:
要坏的话装多少个都坏的啦,你怕的话装多一个上限就行啦,
好好学习

网友J:
7楼的意见不错,开机之间等于自检一下,比装2个传感器好

网友K:
直接用OMRON的液位控制器,十几年没有坏过

网友L:
7楼的思路很好!赞
另外确实要加一个机械的或者其他的上限检测!

1162859666@qq.com

网友M:
7樓主概念不錯.考慮週到喔

楼主:
看来大家基本赞成7楼前辈的方法,这是一个开拓思路的小程序,现实中好像一般遇不到这种问题噢!

楼主:
帖子要沉了,再顶一下吧,大侠们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七楼前辈的方法不错,顶!

网友N:
7楼的方法于控制检测机制上是不错,但倘若要在不锈钢桶上加那么一个小容室,对于只会搞电气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O:
7楼的方法的确不错
PLC 失效安全控制问题,急!

网友P:
按照上面的办法,如果试验的时候液位计可靠动作,,之后又不动作怎么办?

楼主:
这个问题好解决,每次液面没有达到液位计时,先打开小注水管,检验液位计,只要液位计动作,就关闭小注水管,打开大的注水管;如果液位计不动作就同时复位大小注水管!

网友Q:
还是顶两传感器!可行性较高!

楼主:
对啊,实践起来一般是加两个传感器!简单可行,也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C:
两个传感器,简单可行,不需机械配合,电气自己就解决了。但不同的逻辑关系,带来不同的问题。

1: 两个传感器是 “或”的关系,任意一个发讯都认为水位到,只要有一个好,就能正常工作。
    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不去检查,不知道一个已坏,那么等同于单个传感器,终有一天另一个也坏,结果“水满为患!”

2:  两个传感器是 “与”的关系,两个都发讯才认为水位到,那么任意一个坏都会造成“水满为患!”

两种方法好像第一种好些,但也是建立在经常人工检查的基础上,单个工作只是临时救急,及时更换才能保障安全。
如果不经常人工检查,那么两个和一个的效果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5(tonyyun) 好贴!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C:
    也有人认为,在高水位传感器的上方再加一个传感器,作为高水位传感器失效后水位超过的报警,那么正常时这传感器从不发讯,如果不去检查,即使坏了也不会知道,也等同于一个传感器。
    所以无论装一个还是两个,都必须人工去检查,否则就失去意义。

网友R:
    超声波位移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带控制器的,如果损坏或不能测量让反馈报警

网友S:
    我们这行的升降机到位停止和你的几乎一样,向上有2个开关,一个上限位(用常开点),这个是正常停止用;一个是上越位(用常闭点),这个是异常停止用。用到你这里的话,假设上限位开关失效,水泵没能停下来,最后触发了上限越位,此时停止进水,发出报警信号。你就可以去检测为啥到上限位没停止进水,是开关坏了还是线路怎么的。。上限越位用常闭点就是为了防止自身不动作,或者线路坏掉,程序里面这样搞:只要上限越位有信号就报警停线。

楼主:
    噢,现实中还是安全第一,普遍采用两个传感器啊,顶!

网友T:
    七楼的思维方式很新颖,独特,实行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U: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如果楼主是做成成品的器皿 销售的话,7楼的建议 首选(我自家的水塔只是上面用的塑料瓶代替)
    如果做工程的,33楼的似乎 操作更简单些

楼主:
顶一下吧,各位大侠好好看看。

网友V:
好像市场上有种浮球开关   丢在水面上就OK了    它垂直向上浮起来说明水满水帮停止    水平水帮工作加水   垂直向下表示缺水 最低水位

网友W:
多传感器的方式是从冗余的角度考虑问题,安全可靠。7楼的方法很好他从判断传感器好坏的方面监测也有不错的可靠性。顶一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Y:
装超声波位移传感器,检测液位高度。2个同时失效的概率不大,而且安全性高的场合,必须要有冗余,有些检测模拟量的场合,用2个传感器采集同一数据,然后比较,数据相差过大就是有异常.

同意6楼做法,这是最好的,7楼想法是不错,但也了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