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我没有用过司服电机,. 是不是不给脉冲信号电机就停.?
三菱Y0脉冲输出可以给三台司服电机脉冲吗?三台电机同步的'或者谁能能帮我写个程序PLC控制四个司服电机.谢谢啊

网友A:
FX3G  FX3U可以
站长模拟A/D电压输出能控制司服驱动器吗.是不是电压为0就司服电机就马上停止.谢谢啊
  • 下载积分:+3(junzai1002) 好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F3U我没有用过啊我用的是F2N,能帮我写个简单的程序吗我一看就知道

网友A:
    FX2N只能二轴,而且指令很少。

    FX3G/FX3U有专门的定位手册,看这:http://down.ymmfa.com/?id=235

网友B:
    站长在线给你解答,就听站长的吧。

网友C:
    如果一摸一样的动作,接一起也未尝不可
    就是一摸一样的动作.是不是可以,共用一个脉冲
  • 下载积分:+1(junzai1002) 好贴!
  •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网友D:
    2N不行的,没有定位指令!1N有两个轴的脉冲输出,有定位指令
    学习

网友D:
    3U有三轴脉冲输出,三菱的PLC四轴的只用再加定位模块了
    学习

网友E:
    你那个需要脉冲的是位置PT模式···你也可以试试伺服驱动器的其他模式(位置PR寄存器是能触发、速度模式)···没脉冲输出功能的PLC照样能控制多个伺服···

网友F:
    FX2N   可以带四颗伺服  当不是都是从Y0输出,应该是Y0-Y3。每轴100k高速脉冲输出。一共可以带四轴的。你要什么样的程序,你要高速我你三科伺服是如何动作的,不然这程序怎么写。你说的Y0一个点带三颗伺服应该补可以,J3两颗应该是可以的,这是伺服的龙门功能,当两颗是同步的。你还有问题可以加我516482046
  •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X2N   可以带四颗伺服  当不是都是从Y0输出,应该是Y0-Y3。每轴100k高速脉冲输出。一共可以带四轴的。你要什么样的程序,你要高速我你三科伺服是如何动作的,不然这程序怎么写。你说的Y0一个点带三颗伺服应该补可以,J3两颗应该是可以的,这是伺服的龙门功能,当两颗是同步的。你还有问题可以加我516482046

    楼上神人啊     实习生原来是这么牛X,我们OUT了,快退却历史舞台了。F2N有DINR  DINA  PLSY PLSR  PWM?学习了

网友G:
    Y0-Y3 那就是说有四轴定位呀   哎 我还用什么QD75M4模块  还有Q2CPU   还用AISD75P定位模块?

网友H:
又学了一招,谢谢啊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上神人啊     实习生原来是这么牛X,我们OUT了,快退却历史舞台了。F2N有DINR  DINA  PLSY PLSR  PWM?学习了

楼主,我们笑儿不语,你懂的!你没看错来?他是来拉生意的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F:
FX2N   可以带四颗伺服  当不是都是从Y0输出,应该是Y0-Y3。每轴100k高速脉冲输出。一共可以带四轴的。你要什么样的程序,你要高速我你三科伺服是如何动作的,不然这程序怎么写。你说的Y0一个点带三颗伺服应该补可以,J3两颗应该是可以的,这是伺服的龙门功能,当两颗是同步的。你还有问题可以加我516482046

人才。这样还是第一次听说。呵呵

网友K:
可以,但是问题比较多,建议用四轴控制的PLC和多轴控制器,需要联系我。

网友L:
楼上的的朋友们,请问一路脉冲源接到多台伺服控制器有何不可?还有FX2N神马时候有4路100K脉冲输出了?是不是山寨?

网友M:
可以,把脉冲串接到三台伺服放大器上,这样也能同步。

网友N: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做设备的话,搞不定的可以联系13421943585,QQ419631306,黄工

网友O:
来学习的。不是表情党!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P:
3u可以,3U以下只能带2台!

网友Q:
好像不行,可以用定位模块来控制

网友R:
用汇川plc可以的(3条脉冲),用信捷(四条脉冲)就是山寨三菱的。

网友S(2012-09-30):
s:26]   你说的是同步控制吗?也就是同步控制三,四个轴同步动作,是可以用一个Y0去控制多个伺服电机的!但是这样的案例在实际控制运用中并不多!通常各轴需要独立进行控制!而且FX2N系列PLC没有专用的定位指令,定位编程非常不便.建议两轴以下控制选用FX1S系列,三轴选用FX3U系列,四轴选用附加高速输出模块控制,也可以组建PLC网络控制,10轴以上如果控制要求非常高,建议选用更高系列PLC,
        建议继续加强基本理论的学习,继续加强基本指令、硬件配置的熟悉,伺服电机的控制分几种模式(外控脉冲\外控速度\外控通信\内控寄存器\),不同模式状态下控制方式不同,可以不需要PLC或者其他装置发脉冲运转,比如:速度模式、通信模式、内置寄存器模式.日系(国产)\欧系\美系伺服的功能差异比较大,新东西层出不穷.

网友T:
不可以的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U: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的朋友们,请问一路脉冲源接到多台伺服控制器有何不可?还有FX2N神马时候有4路100K脉冲输出了?是不是山寨?

用台达运动控制器或是信捷的xcm系列

网友V:
用欧姆龙吧,有四路脉冲

网友W:
2N的4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X:
10楼的简直就是神人阿,你2N的还可以有4个发脉冲的点,有没有看手册阿,还在这里误人子弟

网友Y:
呵呵 、、   如果是同步运行的话、别说3轴就是30轴也可以呀,只是要加一个脉冲功率放大板将Y0或Y1的脉冲信号放大后输出接到驱动器上就可以了,这种板子在深圳可以定做的。

网友Z:
动作如果一样,控制一個,跟控制10個沒啥區別。一個脉衝輸出給多個驅動器就可以了

网友AA:
呵呵 。服了~~~
先不说同步不同步~~~~2N内置高速脉冲输出点就2个。而且也不是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