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驱动器+步进机)

楼主(2012-07-26):
驱动器是只有cp和dir的那种,就是方向信号高电平则为正转,低电平则为反转,但是我想用DRVI指令输出定位脉冲去控制p步进电机,但是这条指令的[D.2]在指令执行的时候是on而只有当指令不执行的时候是off,这样如何控制步进电机反转;如果用plsy的话直接脉冲输出和方向控制分离的是可以实现,但是我想问下如何用相对定位这条指令,手册上的[S1]范围是-32767~+32767难道说这个“+、-”和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有关吗?求教各位前辈们

网友A:
很简单,用DDRVI指令,目标值是+值,电机正转,目标值是-值,电机反转,就这么简单

网友B:
楼上回答木错,仔细阅读手册,写的其实很明白的~
D2 :旋转方向信号输出其实地址(即正反转控制信号输出端)
根据S1正负,按照以下方式运行动作(正——ON,负——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