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服电机控制怎么会原点

楼主(2012-07-26):
司服电机控制怎么会原点,用PLC怎么写程序

网友A:
一个指令,ZRN K100 K100 X002 Y000
原点回归速度 爬行速度 近点信号 脉冲输出

网友B:
有的伺服本身是有原点控制的,给他相应的接点一个信号他就找原点了,他的原点是Z相

网友C: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你这样说补好搞? 伺服也有回点功能 绝对定位 和相对定位

网友D:
看你用哪种牌子的咯,欧姆龙就用ORG,还要在软件里面面设置。。。。三菱就用ZRN

网友E:
西门子就用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