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有关于电脑端口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的 我要用usb转422线可是我打开我电脑上的计算机的管理 里面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端口设置这一个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换系统或者换支持WIN7的USB驱动,还可以用虚拟XP

网友B:
我的手提是win7 32位的,未插USB-SC09前,设备管理器也是没有“端口”显示的。这是正常的。
。插入USB-SC09并装上驱动,就有“端口”显示了。

网友C:
建议换成32为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