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刹车的电机怎么将刹车模块拆掉

楼主(2012-07-26):
请问下怎么将带刹车的电机的刹车模块拆掉,拆掉可以当成普通三相电机使用。
是将刹车模块的4根线直接剪掉吗?

网友A:
不光是线剪了,还要把里面的螺丝松了!

网友B:
线剪掉最好,不过有些马达刹车是拧紧螺丝才是松刹车。

网友C:
哥真搞不懂, 刹车模块就那么个东西 是个半波或全波模块 这个东西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么个简单问题都还有人提出来

网友D:
哥一直认为,善于利用高层来解决工控的问题,是工控人员的最高境
牛人 你以为大家都有你那么厉害?

网友D:
带刹车电机不会有什么模块那么高科技的东西。只不过是以个降压整流电路而已,220或者380减压到100-110V直流与电机任意两相连接而已。
至于楼主说的如何拆除刹车装置,有调节刹车间隙的刹车片,拆除刹车片就OK了。吧刹车电源板的线拆掉。
下载积分:+1(karry) 这才是高素质的人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