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海泰克PWS6600S上载问题

楼主(2012-07-26):
问题又来了,PWS6600S触摸屏上载要密码,我输入的密码正确,但是还是显示输入要密码,请高手指点.先谢谢!

网友A:
你输入的是设计者密码不?

楼主:
没有输入,用的是原始密码,上载的时候我也输入了原始密码,可是不行,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后面拨码开关重新拨码

网友C:
楼主密码肯定不正确

楼主:
我的密码一定不会错,后面拨码我都试过,还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D(2012-09-02):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听人说这种问题无解。
不过本人正在探索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