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里面有R吗?

楼主(2012-07-26):
看到一个程序里面用到了R,翻了很多资料都没有介绍,问下它的使用方式和范围

网友A:
R 是文件寄存器(16位), R0-R32767,以电池做停电保护

网友B:
文件寄存器,数据可保持.
三菱FX,A,Q系列中都有使用,但有些系列是不支持的,选型要注意.
如Q系列之Q00JCPU就没有R.

网友C:
这个有,在参数规划里面要把它激活规划出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