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问题

楼主(2012-07-26):
西门子plc
如从PLC上的指示灯上看到Q1.2输出点指示灯不亮 但是Q1.2接出去的继电器却一直吸合着
这是为什么
等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正常了
是不是该点坏了

网友A:
应该释坏了

网友B:
这个点的继电器应该过负载过,换了它把

网友C:
好像是输出点要坏幺,早点改个输出点试试,有莫有这种情况

网友D:
应该是坏了,该个点位确认一下

网友E:
该点坏了,建议更换一个输出点

网友F: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的,有可能是触点粘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