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好奇问一下,三菱Q什么模块能连接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2-07-26):
出于好奇问一下,三菱Q什么模块能连接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QX40-S1,高速输入模块,编码器电源外部供电,绝对值编码器对应的2的0次方、2的1次方、2的2次方。。。。。。的信号线输入到Xn Xn+1 Xn+2。。。。。。 ,在程序上进行格雷码转换后KnXn的值就是编码器的位置值。
下载积分:+3(畅游elevator)

网友B:
Q系列加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