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FX系列的;3U可编程控制器

楼主(2012-07-26):
一直没有用过3U产品,了解到;可以控制三个伺服电机,(有三个脉冲点),。我想买一个回来试试,但不知道写程序是不是和FX1N、FX2N的一样编程方法是否一样。,

网友A:
一样 只是有的指令它支持 2n不支持

网友B:
FX3u是FX系列最高版本,主要是功能多了,速度快了,可完全替代的

网友C:
FX3U是第三代可编程控制器,具有速度、容量、性能、功能的新型、高性能机器。业内最高水平的高速处理,内置定位功能得到大幅提升。指令基本一样,就是增加一些特殊指令,你可以看看那个编程手册。

网友D:
3U挺好用的,如有需要資料等方面請聯系我。QQ441325316

网友E:
用FX3g试试,好像伺服控制功能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