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6):
我编写了一个自动钻孔加拮料的程序,这两天在测试(主要是加工表带零件),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我加工钻孔深度为2.6mm时,昨天测试钻孔深度一直都很稳定,今天早上测试发现钻孔深度不稳定了,要不是多了,要不加小了。我是用程序控制(伺服+导轨)。用电脑检测及监控运算都没有问题。但加工中如:X轴加工深度为23.3(才打到钻孔深度2.6mm).j出现以上问题后我就调整23.3这个参数。(主要要到达料件钻孔深度2.6mm).调大时(23.5)在加工,测量孔深没有变化,程序监控正常。
检测机械部分,锁咀没有松动,钻头没有松动,联轴器没有松动。更换以上的测试还不稳定。郁闷,,,,
请大师指点下,那里出问题了。

备注:用手感觉到主轴有发烫的现象,不知道对其有影响不。
     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主发错帖了,应该是求助帖。谢谢大家

网友A:
发程序上来看看嘛

网友B:
表述不清,看看程序咯

网友C:
主轴是步进的吗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没看明白,是否说:设定加工23.3的深度,当加工到2.6时出现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然后需要修改23.3为23.5后设备继续加工吗?然后设备加工完后实际尺寸还是23.3吗?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找到问题了,但不清楚怎么看,不明白。
  我用步进进行控制电机的行走路线。就钻孔运算时出问题,
如:S50----(DIV  K5  K4 D4)   除法;商是1,余数是0.25.。
这时我用单不进行查看,发现余数没有走完就执行下一步,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了。

网友E:
放大细分倍数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先×后除,不要有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