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触摸屏没有亮度

楼主(2012-07-26):
触摸屏没有亮度,还能使用。是设置问题,还是坏了?请师傅指教。

网友A:
这个很有可能是触摸屏里面的灯管坏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如果点的时候有反应就是触摸屏里面的灯管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C:
可能灯管坏了,或者高压驱动坏了。看看什么牌子。也可能误操作对比度没调好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是台达的,触摸屏亮度突然暗下来了,叫厂家发过来一个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