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4轴定位,Z轴下压时工件移位,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27):
伺服4轴定位,Z轴下压时工件移位,求高手指点
具体情况,Z轴下压,下面的升降台上升,就是2个压接头对接时,工件会有很小的前位移,压接头分离后,位移复位,但不能完全复位,所以就会有累积误差,关键是工件很精确,误差只能有几个丝,请高手指点,
新人求指教

网友A:
在软件里设置Z轴的暂停时间试一下 Dwell time

网友B:
用运动控制系统做全闭环控制,若需要联系我,在我的个人主页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Z轴压接时有2个参数,一个是根据工件的厚度,还有一个是压接时的压力范围,另外工件为pcb板,存在一定程度的弹性变形,
上下压头压接是是直接对接的,变形应该很小,
现在的情况就是不知道哪里出状况了,
下面附图片一张,大家帮帮忙
新人求指教

网友C:
有些问题不要只考虑电气上面的机械上面的也要考虑

网友D:
机械部分的强度够不够

网友E:
路过,学习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考虑机械部分问题。不一定是电气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