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有一台三菱E500变频器 我现在把运行频率改到60赫兹了 但运行后还是没改前的50赫兹 怎么解决? 用的是外部电位器  ··求助大虾们帮忙··

网友A:
应该没有改过来吧
频率上限 基准频率都改过来啊·
每天好心情

楼主:
频率上限 基准频率都改过来啊·

网友B:
还有个参数就是,0到10v对应最高频率改过没。我没用过三菱的,但是其他品牌有这个参数。

网友C:
三菱的也有模拟量输入对应的最高频率,找到那个参数改一下就OK了。

网友D:
要注意一下问题上限频率基准频率有没有改好还有就是改完后有没有断电重启

网友E:
这个要看有没设置频率上限,或者看控制模式频率是哪里给定的,要设置相应的参数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