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不明白的余数

楼主(2012-07-27):
比如:程序:
|---M8000----------(MOV K5 D100)
|----M8000---------(MOV K4 D200)
|---X0---------(DIV D100 D200 D50)
电脑监控程序显示 5 4 1 --------余数为0.25
总长 钻孔 钻孔次数
深度
比如说我这时候的钻孔;(是让伺服电机运行) 电机运行时查看数字显示,那0.25没有运行,就直接运行下步程序。
请大家指点一下,为什么。

网友A:
帮顶,学习
工控产品,医疗仪器
淘宝;战捷电器13603848716

网友B:
0.25没有存储在D50里
QQ:532904130

网友C:
余数是D51

网友D:
用余数指令

网友E:
用到浮點運算。4樓

网友F:
学习中,如果用FX1N怎么办?

网友G:
fx1n 不支持浮点数运算指令

网友H:
不支持的告诉你怎么办,乘1000再除,触摸屏显示设置小数点,后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