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PLC与E540变频器通讯求教

楼主(2012-07-27):
FX-3G与E540-0.4K变频器通讯的时候总是提示变频器无响应,学生没有接触过变频器,求大家帮帮忙,程序用的是3U的实例修改来的,变频器的参数应该在哪里设置呢?求各位专家老手解答,感激不尽,还有PLC和变频器之间是怎么接线的?学生真的没有用过变频器,现在心急如焚啊,真心求帮助

楼主:
求助!!!真心求助!!!心急如焚!!!

楼主:
有没有高手救我于水火之中的!!!

楼主:
求救啊求救啊

楼主:
真的没有人能帮我吗,拜托各位啊

网友A:
先找一些变频器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信时在FX3G中有专门的通信指令非常方便,变频器里面有很多参数都要进行设置,如通信参数,运行模式选择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继续求教呀

网友C: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学自由通信的朋友们先不要急着写PLC程序试。。。最好学会用串口调试软件先。。。。。那就会%100成功了。。。。
!!!

网友E:
师傅,上了家园这么久第一次见你浦头了

网友F:


网友G:
先研究下,一下问这么

网友H:
先上程序才好分析

网友I:
E540的怕只有用老的RS通信方式来搞,只有700系列的才可以用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