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假设I0.0是一个按钮(按一下汽缸升,再按一下汽缸降),控制一个汽缸的升降,Q0.0升,Q0.1降,I0.1汽缸高位,I0.2汽缸低位。利用上升沿控制,怎么实现呢?新手望大家赐教。
我还不熟悉S7软件里的上升沿指令。它和三菱的区别好像很大???

网友A:
引用楼主wellen于2012-07-27 19:56发表的 如何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S7-300PLC :
假设I0.0是一个按钮,控制一个汽缸的升降,Q0.0升,Q0.1降,I0.1汽缸高位,I0.2汽缸低位。利用上升沿控制,怎么实现呢?新手望大家赐教。
我还不熟悉S7软件里的上升沿指令。它和三菱的区别好像很大???

如果你是用的三菱Q系列,那么对于上升沿,几乎没有差别。

以上~

网友B:
图上是我做的一个例子,不一定正确,供参考,300PLC的对沿要手动设置一个存储位,而三菱的是自动分配,不需要人工分配。存储位可用M,如图上的例子,也可用DB数据块,如在FB中用,可在SATA中设置。供参考

楼主:
我用的就是三菱Q系列的比较多,现在换成西门子的了还有好多指令都不会用。像利用PID调节温度,几乎看不懂。希望您能赐教啊。

网友C:
西门子的上升沿需要存储位,上升沿涉及两个扫描周期的状态(上个扫描周期为0,本本次扫描周期为1),所以必须保持上次少秒周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