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多少个脉冲司服电机转一圈

楼主(2012-07-27):
PLC多少个脉冲司服电机转一圈,位置控制模式
发展工控事业,造福人类

网友A:
步距角1.8度的话 200个脉冲转一圈
学习中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系统要求有关。比如系统的精度即脉冲当量,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总的传动比等。

网友C:
那得看你的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是多少?

网友D:
如果分子是编码器的分辨率,那么分母的数值就是伺服走一圈要的脉冲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步距角1.8度的话 200个脉冲转一圈
步距角是步进电机中的概念,伺服电机没有“步距角”一说的。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F:
你可以设置步进驱动器上面的细分

网友G:
你想多少就是多少。但太少不行一个脉冲一圈据不好。,太多也不行接收不了太快的频率。

网友H:
看你的系统设定的
QQ 383902882

网友I:
看你精度是多少,例如電機與螺桿比例1:1轉一圈移動5mm,
要求精度0.01,那就轉一圈500pls
要求精度0.001,那就轉一圈5000pls
依照這個需求設定電子齒輪比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网友J:
主要看你的电机与丝杆比列和电子齿轮比

网友K:
伺服电机是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的转一圈的脉冲数

网友L:
设定好你的电子齿轮比,才能知道吧

网友M:
具体情况决定

网友N:
plc所发脉冲数*伺服电子齿轮比=伺服编码器所接受的脉冲数

网友N:
plc所发脉冲数*伺服电子齿轮比/ 伺服编码器解析度

网友N:
plc所发脉冲数 * 伺服电子齿轮比 / 伺服编码器解析度=伺服所走的距离
正常情况下是反向推算的 : 你要求的距离你是知道的,plc的脉冲频率在程序中是看写的,实际要算的就是一个电子齿轮比

网友O:
看你的要求了啊还有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P:
1个脉冲就可以走一圈

网友Q:


网友R:
lz,我这几天刚好开始学伺服。说说我的理解。假如电子齿轮比 是1:1。 那就看看你编码器的分辨率了。 我这编码器分辨率是2500 然后是4倍分频 2500x4=10000 所以plc发100000个脉冲就可以走一圈啦!电子齿轮就是放大放小、
有什么见解记得回头说说

网友S:
伺服电机没有布距角。
至于多少个脉冲转一圈,那是可以在很大范围内改变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T:
学习、学习
就做更好的!

网友U:
需要知道细分数与编码器解析度,才能算出发出的脉冲数。

网友O(2012-09-08):
伺服电机不存在什么步进角看你要多少脉冲让电机转一圈了啊这个可以设置的

网友V:
一个脉冲走一圈,你是中国的超人。
一个字“牛”,牛群里的牛。

网友W:
学习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