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面的小数如何输入到PLC里面?

楼主(2012-07-27):
如题,举个栗子吧。
我触摸屏有一个 数值输入元件(元件属性是:单精度浮点、格式WORD),PLC的地址是D0。PLC和触摸屏正常连接后,我在触摸屏可以输入一个小数(例如5.1)。
我要怎么样才能在PLC里面得到这个小数5.1呢。
我自己试了1个多小时都没试出来,也用过DEBIN指令,不过就是不OK。
请高手指点迷津,能的话给个简单的栗子程序就最好。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问题没答啊。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一般用法是,你看到的小数只是显示面已,实际存的还是二进制数或实数,PLC也用的是二进制数或实数,非要用浮点数转,那就都用浮点数运算,但转换后,小数是要丢掉的

网友B:
很简单啊,在触摸屏数值按钮里面选择“小数”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B:
在PLC里面用小数转换整数指令就可以了,因为在定位,模拟量控制时你必须要转换为整数才能用的。就目前来讲还没有直接运行小数的定位设备和模拟设备。

网友C:
1.PLC你也用浮点数
2.不要浮点数,用放大缩小
3.楼下的
4.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