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7):
跪求师傅,求帮忙。PLC 是fx1n-40mt  -00,下载线是三菱USB-SC09,程序可以写到PLC,就是在监控的时候,通讯一下子就不能通讯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PLC版本是GX Developer”6,.0  的,(下载线USB-SC09建议版本用7.08以上,不可以用3.0版),会不会是版本太低,要是太低就不能下载程序到PLC了,还有1000多步的程序写到plc就显示内存不足,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设置错误,哪位师傅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帮帮忙,PLC是二手的,请师傅们帮帮忙,先在此感谢了

网友A:
能下载的话监控肯定是没问题的,你再重新插拔连接试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就重启一次电脑试试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楼主:
    还是这里的通讯线是FX-USB-AW,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支持下载线USB-SC09的,会不会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下载的话监控肯定是没问题的,你再重新插拔连接试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就重启一次电脑试试

    还是这里的通讯线是FX-USB-AW,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支持下载线USB-SC09的,会不会是这问题
    师傅会不会是不支持下载线USB-SC09

网友B:
    关掉电箱里面的变频器等干扰源,接好地线。

楼主:
    还有内存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谁可以帮帮忙

网友C:
    修改PLC的存储容量,如果超过8K要加个16k的EPPROM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网友D:
    按你发在顶楼图的情况:不能和PLC通讯,有可能是COM口没选对。
    USB-SC09在软件是选择RS-232,传送速度不要改,几个COM口都试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主板和通讯线不兼容,导致写一次程序,就要重启一次电脑,这个很难解决。

    按你发在6楼图的情况,先确认一下你的程序有多少步。FX1N的PLC程序容量只有8000步。
    如果程序超过8000步写不进去,或者你注释打了勾,但没有设置也不行。
    注释的内存设置在软件的左侧,参数,PLC参数,内存容量里可以设置。但设置了注释的内存,会减少程序的容量。

  • 下载积分:+5(秋秋) 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发在顶楼图的情况:不能和PLC通讯,有可能是COM口没选对。
    USB-SC09在软件是选择RS-232,传送速度不要改,几个COM口都试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主板和通讯线不兼容,导致写一次程序,就要重启一次电脑,这个很难解决。
    [attachment=89057]

    COM口是COM15,没有错,设置也没有错,能下载程序到PLC,就是在监控模式的时候,刚开始可以,等一下就弹出一个对话圈,如上面的图所示,
    不知道为什么还会这样,难道是如你所说的USB-SC09通讯线不兼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可以,等一下就弹出一个对话圈,如上面的图所示,
    不知道为什么还会这样,难道是如你所说的USB-SC09通讯线不兼容吗?

    在线监控是不断地读写,通讯电缆品质太差易出异常。依以上分析,很可能USB-SC09有问题,当然不排除其它无问题的可能。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线监控是不断地读写,通讯电缆品质太差易出异常。依以上分析,很可能USB-SC09有问题,当然不排除其它无问题的可能。

谢谢各位师傅,问题解决了,确实是通讯线USB-SC09有问题,我另买了一根usb-sc90-fx通讯正常,监控也正常,真的很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同时也很感谢站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忙解决,祝好人一生平安,事业有成

楼主:
就是试验一下PLC功能正不正常了

网友D:
我刚看到短信。
慢慢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看到短信。
慢慢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谢谢站长的帮忙,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