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和西门子触摸屏的连接线怎么做。

楼主(2012-07-28):
西门子200PLC和西门子触摸屏的连接线怎么做。

网友A:
485通讯的话,3-3,8-8就可以

网友B:
楼上正解。西门子的东西连接比较简单
蓝景自动化

网友C:
485紫色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的话,3-3,8-8就可以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