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二进制怎么算。十六进制怎么算

楼主(2012-07-28):
我在算法上,不通。谢

网友A:
二进制就是逢二进一,十六进制就是逢十六进一!
二进制就是0和1转换。
十六进制就是1;2;3;4;5;6;7;8;9;10;A;B;C;D;E;
排到E结束,然后进一!
见贤思齐!

网友B:
二进制就是逢二进一0 1 0 1
十六进制就是逢十六进一,只不过,到数字9之后就变成A,B,C,D,E,F,然后到F之后又从0开始到F
同理,八进制是逢八进一,0到7
郑州奥尔威------卢工0371—55677758 QQ2543109670威纶通触摸屏一级代理,欢迎咨询选购
威纶触摸屏

网友C:
电脑里面的计算机可以互相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