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P.PSTRT1 指令

楼主(2012-07-28):
请教各位高手:今天看到一条指令: ZP.PSTRT1 "U" D1400 M1410 ,请问ZP.PSTRT 是什么指令,意思是什么?我在Q指令手册中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这是用来启动指定轴定位的专用指令

网友B:
启动指定轴定位的专用指令.在QD75编程手册上找得到该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