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施耐德变频器报电机短路咋回事?

楼主(2012-07-28):
昨天我这地方有台施耐德变频器报电机短路,经检查没有松动情况,打开电机接线盒,清理一下盒内有少量灰,一会就可以开了,怎么解释?各位大侠?

网友A:
1 、电机三相阻值是否正常 2、电机三相绝缘好不好 3、把变频器供电机三根线脱开,上电运行会不会报短路,报短路就是变频器坏了, 拿去修了, 不报警就是供电机线啊有破损或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