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D75中的轴监视数据:当前进给值和机器进给值的区别

楼主(2012-07-28):
三菱PLC QD75中的轴监视数据:当前进给值和机器进给值的区别是什么,在说明书上看的不太清楚。能不能通俗的讲一下。谢谢!!!
技术无界

网友A(2012-09-20):
我也求解!有高手指点下吧!谢谢了!

网友B:
我的理解,当前进给值就是反馈回来的脉冲数,机器进给值就是根据设定好的减速参数换算出来的当前实际负载移动量,这两个数据同出一源,如果电子齿轮参数精确设定的话,负载实际移动量在机器进给值里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C(2012-11-14):
2楼的似乎是对的。

网友D:
OPR 后保存原点坐标 当前进给值可以更改 机械的不可更改 0-359.9999度时 两个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 请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