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角度不对

楼主(2012-07-28):
请教各位大虾,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机器上面装了一个变频器30KW的,变频器旁边装了一个编码器检测机器的角度,现在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机器的实际角度跟编码器的角度不一致,我现在怀疑是变频器干扰了编码器使角度不对,但是我编码器的线用的也是屏蔽线,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1:干扰。2:联轴器松动

网友B:
电源不稳定,接线松动都会。

网友C:
变频器旁边装了一个编码器检测机器的角度,何解?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打滑造成的,我们公司经常会出现编码器的数值和小车实际的位移对不上,就是找到零位后重新校零即可,同时此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接触不良造成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联轴器松动,不过是此原因的话估计角度就不会正确过!

网友E:
楼主最好把事情说清楚;大家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