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8):
我的电脑开机出现这个画面自动弹出,如何解决。

网友A:
看意思象是没有许可,

楼主:
要安装哪个许可证,我的step7 5.5和wincc都是自己安装的,后来又安装了英文的pcs76.0,中文路径,就一直报这个。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最好不要安装在有中文字符的文件夹路径里面。

网友B:
意思是没有许可,要安装一个许可。

网友C:
同意3楼的,西门子软件安装时貌似不能安装在含有中文字符的文件夹路径里面的。

楼主:
根据提示安装了万能钥匙,就不报警了,谢谢

楼主:
就这些软件

网友D:
安装一个PCS7的授权即可。

网友E: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