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空开控制8台丹佛斯变频器跳闸故障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28):
一台设备由一个15A的漏电开开关直接控制8台 3相220VAC 0.4KW丹佛斯的变频器, 给这台设备供电的是一台由DZ47-63( C63 )三相漏电开关控制的10KVA 三相380VAC变三相220VAC的变压器
当设备的15A漏电开关送电瞬间,控制变压器的DZ47漏电开关就跳闸,设备上15A漏电开关不跳,有时重新送电又不跳,上电后设备能正常运行,经测试没有短路也没有漏电,当断电再送电时又会跳.,有些同样的设备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最好不要使用DZ47漏电开关,用普通的三极空开就行。。。。问题可能在这个变压器上。。。断开第二个漏电开关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B:
换个开关。接条地线就好了,直接换空开,不需要漏电开关。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了解变频器原理你就知道为什么跳闸了 不要用漏电开关,或者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D:
换成D63的

网友E:
应该换个三相四线的开关,三线的开关电流不平衡是回跳闸的!
QQ:569456723

网友F:
楼主说的是DZ47C63的跳,不是漏电开关跳。所以,我怀疑是开关的问题。你先换一个看下。DZ47-C63是几安的?

网友G:
看楼上3楼的回贴指点,从网上找过了这些:
“载波频率与变频器输入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
变频器的输入部分是6脉冲三相桥式二极管整流电路即AC/DC变换,由于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在实际装配时,每个元件的内阻抗不会一致,造成三相不匹配,又因输入电流是非正弦性,这样就造成输入变频器的三相电流的不平衡产生原因,尤其当输入电压就存在较大的不平衡,例:有3-5%的差值,这样三相输入电流最大可能出现有10-20%的差别,这是经常有可能出现的,为改善输入电流三相的不平衡度,尽可能减少起见,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1) 改善电网品质使它不平衡度尽可能小些。
(2) 选用高档次优质品牌的变频器。
(3) 尽可能提高载波频率值。
(4) 调换R、S、T三相的相序(变频器输入电压相位不需理相)
(5) 选用变频电动机
通过以上方法使三相不平衡度尽可能减小为原则,要绝对平衡难以做到的。但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基本是平衡的,这里还要注意的测量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电压、电流时,最好选用一只,只反映基波(50Hz)的带有滤波的电压、电流表、钳形电流表万能或表为宜,否则测量值比实际值出现偏大的现象,这点亦要注意……”
我之前也一直比较纠结,为什么三相三线漏电开关进线只有三根进线呢?但今天看到楼主的图,又百度了一下,终于知道三相三线漏电开关和三相三线断路器一样,只是应用的场合相对少点,是本人没见过而已。
呃~ 那建议楼主把三相三线断路器换成三相断路器吧。

网友G:
三相三线漏电开关换成三相三线断路器。

网友H:
把15A换成25A就行了,变压器会有迅时起动电流。

网友I:
楼主你有没有搞清楚是漏电跳,还是过电流跳,你没有说清跳闸的状况.

网友J:
1,检查变压器有没有气味,温度高不高。
2,用板手紧固定变压器,
1,检查两个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变压器那个标称要大于设备那一个,
2,检查两个漏电保护开关额定电流,变压器那个标称要大于设备那一个,

网友K:
求教楼主是怎么知道没有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