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习PLC编程,求帮助。

楼主(2012-07-28):
我做过多年数控机床的维修电工,能看懂梯形图,现在想学习一下PLC的编程,求教各位老师,我需要从哪里开始?假设给我一个PLC需要改程序,怎么做啊?求教

网友A:
最好从基础学起,买本入门的书籍,或在网上找视频看一下,PLC品牌太多,都不相同,看你从哪起步了
如要想改程序,首先要读懂原来的程序,能看懂,才知道问题在哪,要改哪里

楼主:
谢谢,我能看懂梯形图,只是没见过别人编程,想知道需要怎么做?除了电脑还需要哪些设备?我接触最多的是三菱的PLC。

网友B:
短时间要想提高最好的办法是参加相关培训,自学进步很慢,也非常难学。

网友C:
先买书看一看,基础学习,不会上网查一查,最好搞一台旧的plc练习。
学习

网友D:
学编程当然需要电脑、编程软件(三菱的是GX-developer)、最好有个plc练练手,没有的话要仿真练练。理论联系实际,把看过的plc理论知识到电脑上实际操作一下,如果能做个小点的项目的话就更好了,加深理解、印象深刻。

网友E:
看书、百度知道、看视频教程,仿真演练。这四样自学也是完全可行的。如果需要实际的学习,一台PLC作为实践是必须的

网友F:
自学关键是实践啊

网友G:
去济南精标自动化买台学习机就行

网友H:
看看这个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29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