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PC方式监测压力传感器所测数据方法?

楼主(2012-07-28):
请教个问题:
我想采用PLC+PC方式监测压力传感器所测数据,PLC与PC采用opc方式,我PLC需要做哪些工作啊(编程方面的)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最好是有些资料 谢谢啦!!!

网友A: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使用在哪里的?

楼主:
就是用来监测水泵的压力啊!!
我在书上看就用一个mov——w的命令就行了,将采集的数据送给寄存器,然后PC机读取寄存器的值,是这样的过程吗?

网友A:
只做数据读取,那样是可以的。

楼主:
如何验证 PLC与PC机通信成功呢??
给个简单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