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8):
我一般用数字量作比较,例如一把行程1600mm的电子尺,模拟量输入到分辨率为16000的端口里面,即转换系数为10,在触摸屏里面输入一个限位值,例如100mm,我就把100mm这个物理量转化为数字量,即100*10=1000,我就拿1000和电子尺的实时值(0-16000)作比较。这样只需要16位有符号2进制数比较即可。
但今天一个日本工程师说,要在PLC里面用物理量作比较才准确,意思即是把从电子尺读取的0-16000的数值转换为(16000/10=1600)0-1600mm的物理量直接和触摸屏输入的物理量进行比较。这样的好处是可读性比较强,在PLC里面就能看到每个比较量的实际值,但这种按照物理量比较的方法麻烦之处在于需要使用32位浮点数比较,如果要处理的数据比较多,就会降低PLC的运算速度。
我想问一下,那种比较的精度会高一点?

网友A:
本人技术不咋的,仅发表个人观点,,我赞同鬼子的说法,取物理量好,精度没有影响的,16位不够,你可以用32位的,,如果这样你精度还不够,我是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会有这高的精度,如果你用原始数据量来处理的话,不便于写程序与调试,会很烦的,实际上精度不会比物理量高的,关键是用数字量不是一点点烦。要多写好多程序的。PLC程序是越简单越好,越稳定。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B:
赞成小鬼子的说法,简单点好。不要做的太繁琐。

网友C:
一般都是线性转换成物理量再来运算。

网友D:
我以前都是转成数字量,还真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