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了!)PLC GX-Developer监视中如何同时强制ON多个软元件

楼主(2012-07-28):
上面梯形图,如果把M1,M2,M3分别对应三个按钮,Y1,Y2,Y3分别对应三盏小灯,
(1)同时按下M1,M2,M3三个按钮,三盏小灯点亮的顺序会是怎样呢?如何同时让M1 M2 M3 on在线监控
(2)(2)按顺序分别按下M1,M2,M3三个按钮,那么三盏小灯点亮的顺序会是怎样呢?

网友A:
你编了二个Y1,出错了。
感谢!我就是想知道这样的输出结果是什么!

网友B:
看不出来
春刺

网友C:
1.M1~M3同时ON: Y1~Y3同时ON;
2.M1~M3依次ON: Y2 on
Y1/Y3 on

楼主:
谢谢,版主,请问在GX-developer里面可以同时监视M1,M2,M3吗?

网友D:
双线圈输出时,强制M1 ON,Y1也不会真的on,只有强制了M3 Y1才会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