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一道题目,做的不知道对不对,高手求助

楼主(2012-07-28):
三电机相隔 5s 起动,各运行 10s 停止,循环往复.使用传送比较指令完成控制要求
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A:
到5S后,3个电机一起工作了。

网友B:
楼主,我想说的是按你的题目意思这编程完全离题!建议还是把基础知识打扎实吧。
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说的是按你的题目意思这编程完全离题!建议还是把基础知识打扎实吧。
就是么:只有传送 没有 比较
感谢!

网友D:
基础很重要,不要急,慢慢来。
好人!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老兄,K7的2进制是111,三个电机同时启动啊

网友F:
X0点动的,最好用自锁

网友G:
也许对你有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2971.html

网友H:
过程不重要,最终看结果。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I:
不对 3个一起动了
感谢!

网友J:
楼主我们一起努力

网友K:
回去再好好地看看书,就是那个三菱编程手册就好
寂寞相思树

网友L:
兄弟,和我有的一拼

网友M:
很跑题啊!不知道怎么会K1Y0啊?
楼主要控制3个电机,K1Y0可以单独控制4个电机了

网友N:
有一個空著不用不就三個了嗎?

网友O:
你要先了解Time的用法,你各別有三個電機,所以這三個電機又要各別啟動計時,所以三個電機就會各有一個Time來計時,
5s的間隔是可以,但是你必須再加點條件,且Y0~Y2這個輸出可能要分開,因為啟動時間不一樣,所以建議你用自保方式來
用在你的題目中,時間到啟動Y0,Y0啟動自帶一個Time計時,計時時間到B接點切斷。
感谢!

网友P:
这个是我写的,大家看下有问题吗

网友Q:
自己的程序跟自己的要求不一样了。还是用最基本的写吧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19楼的朋友,你有没有模拟测试一下啊?
我模拟了一下,好象有问题
一启动第一个Y0没有延时,后来Y2只亮了5秒。 其中 mov k8 k1Y0 中的K8 有问题。

网友C:
三电机相隔 5s 起动,各运行 10s 停止,循环往复.使用传送比较指令完成控制要求
我做了个,按X0后5秒第一个电机动作,当然如果要按X0马上动作也可以,把时间改小一个档次就可以。
高手

网友P:
谢谢meipingboy ,看了下你写的,学习了。

网友R:
1.三电机同时启动了
2.题目要求往复运动 X0是常通吧 那么用MOV 指令 K1Y0数永远是7 也就是说 三电机动了就停不了

网友S:
搞个顺序工控制,手册里面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