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9):
如图

这样RET写不进去    网上高人说的另起一行的话也不行  PLC直接亮红灯

各位···步进怎么编的
是set S20
然后另起一行F8  STL S20吗?
再下面编辑S20的内容吗?
(新手)

谢谢大家的关注    各种求关注····

楼主:
附上自己第一次搞的拉床程序  就是RET写不了啊   郁闷啊  要试车了
附件: 60T 7.26.rar (11 K) 下载次数:66

网友A:
    看顶楼图片,似乎是RET指令配合STL指令使用,但未使用STL指令;
    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键入[STL S32]后(比如),梯形图中会占用一行,形如├─┈─[STL S32]┤,而不是常开接点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顶楼图片,似乎是RET指令配合STL指令使用,但未使用STL指令;
    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键入[STL S32]后(比如),梯形图中会占用一行,形如├─┈─[STL S32]┤,而不是常开接点的形式。

我木有截全   我是set S32     你的意思是不用打set   用stl S2?

网友B:
你的110,119,212,221,226,231,250,257,266,280,285,290,295,300步本来是想写STL的对吧,你把程序转换成语句的形式看看,你写的就成了LD拉。
抓紧时间在研究把。这样写不对的。你也一定是看书学的。我也是这上面吃过亏的。你没发现书上的LD 符号与正确的LD 的符号不同吗

网友C:
照这样,按确定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捧场   总之先把手动调试搞出来让机械的先忙活

晚上接着试楼上说的 谢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这样,按确定

谢谢回答   请问那你的步进怎么编的   是set S20
然后另起一行F8  STL S20吗?

网友D:
7楼的朋友:
既然是 步进 程序,那还为什么用 梯形图 编写啊!!
为什么不直接用SFC (步进)编写啊!!创建工程时,直接选SFC!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也可以把你的梯形图转换成步进图,STL开始就要用啊,然后好像才SET   S32
步进返回才R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楼的朋友:
既然是 步进 程序,那还为什么用 梯形图 编写啊!!
为什么不直接用SFC (步进)编写啊!!创建工程时,直接选SFC!
[attachment=89106]

额   我不会啊·····现在也晚了啊   之前是卧拉的机床  现在要我搞········我改行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请问那你的步进怎么编的   是set S20
然后另起一行F8  STL S20吗?

插入一行,再直接输入RET命令

网友F:
直接用SFC路过

网友B:
写SFC刚开使也是梯形图

网友G:
楼主这个水平,你们公司也敢让你搞编程,佩服!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水平,你们公司也敢让你搞编程,佩服!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呢
还不就是现学呗 拜托~~~打击人就打击人 你好歹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B:
加油,哪个人一生下来就会的。只要自己想要进步,只要自己努力。在怎么难也不是难事。